[STM32C0] PWM输出偶尔卡死不变,占空比像被冻结

楼主(2025-10-20):
TIM1输出PWM控制电机,偶尔卡住占空比不变,但主循环还在跑。好像是更新事件没触发。复位后又恢复。怀疑是TIM寄存器被写花了?

网友A:
你测下输出引脚是不是被复用成别的功能了。

网友B:
是不是有地方重写TIM寄存器?检查一下溢出中断。

网友C:
我遇过类似情况,结果是死区时间配置错了。

网友D:
C0系列的PWM刷新机制确实要注意。

网友E:
看下MOE位是不是被清掉了。

网友F:
也可能是时钟源短暂不稳。

网友G:
我以前给电机供电噪声太大,干扰了定时器。

楼主:
可以加个软件看门狗防卡死。

网友H:
建议加上TIM1->EGR |= TIM_EGR_UG试试看。

网友I:
是不是更新事件被关闭了?UG位要定期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