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Flash写入偶发失败,读出来是全0,像写保护没关干净

楼主(2025-10-20):
应用里写内部Flash保存配置参数,大部分正常,但偶尔写入失败,读出来是全0。感觉像写保护区还没解锁完全。用HAL库流程走的,也没报错。

网友A:
建议用双区写保护机制,写完后切换验证。

网友B:
U5系列的Flash操作确实挺挑的。

网友C:
是不是中断没关干净?写入时被打断容易失败。

网友D:
检查下Option Bytes,看保护区范围。

网友E:
我以前遇到是因为缓存没清,读出来全0。

网友F:
可以写完后加个数据校验再判断。

网友G:
写Flash时供电必须稳,稍有波动就写挂。

网友H:
你试试直接用LL库操作,调试更清晰。

楼主:
HAL的返回状态不一定准,最好看SR寄存器。

网友I:
有时候Flash等待时间不够,要加延时。

网友J:
写保护可能没有彻底解除。

网友K:
HAL库的HAL_FLASH_Unlock()和HAL_FLASH_Lock()需严格配对,若在解锁后未及时操作或操作超时,可能导致保护状态恢复。

网友L:
电源或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M:
STM32U5要求Flash写入地址必须按字对齐,若地址未对齐,写入可能被忽略。

网友N:
彻底解除写保护,重新上电

网友O:
Flash写入前必须擦除对应扇区,若擦除未完成或标志位未清除,后续写入会失败。

网友P:
可能是HAL库函数调用缺陷,HAL库的HAL_FLASHEx_Erase函数可能未正确处理错误标志,导致擦除失败但函数返回HAL_OK。

网友Q:
写入过程中电压波动或时序不稳定如SPI时钟配置错误,可能导致写入数据损坏。

网友R:
禁用所有扇区的写保护,重新上锁选项字节。

网友S:
优化擦除流程,强制擦除并清除标志位。

网友T: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U:
是HAL库函数调用缺陷造成的

网友V:
是中断没关干净?写入时就被打断容易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