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FU模式下固件更新后不启动,怀疑跳转代码出错

楼主(2025-10-20):
用USB DFU更新固件,下载过程正常,校验也通过,但重启后没反应。怀疑是跳转到应用区的汇编写错了。用ST的例程也一样。

网友A:
试试直接在Bootloader里软复位到APP,看差别。

网友B:
跳转前要先关闭中断,这一步很多人忘。

网友C:
检查栈指针初始化是不是对的。

网友D:
我遇过是向量表偏移没设对。

网友E:
F4的DFU例程有坑,部分版本有隐藏Bug。

网友F:
可以在跳转前先打印一下APP地址确认。

网友G:
是不是APP编译时起始地址没改?

网友H:
别忘了SYSCFG->MEMRMP要正确配置。

网友I:
我当时也是跳转不成功,最后是cache问题。

楼主:
用ST-LINK调进应用区看看PC指针去了哪。

网友J:
中断向量表偏移可能没有正确配置吧

网友K:
主堆栈指针初始化失败?

网友L:
跳转前外设状态未清理?

网友L:
在启动应用代码前,必须将SCB->VTOR指向应用区的向量表首地址

网友M:
从向量表读取MSP,应用区的向量表首地址存储了初始MSP值,跳转前必须将其加载到主堆栈指针寄存器。

网友N:
禁用所有外设时钟,跳转前通过HAL_RCC_DeInit()复位时钟配置,并禁用PLL。

网友O:
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P:
复位看门狗,若启用独立看门狗(IWDG),需在跳转前喂狗或禁用。

网友Q:
固件烧录不完整或校验失败可能导致应用区代码无效,引发启动失败。

网友R:
VTOR未重定向?调试器查看VTOR寄存器值

网友S:
检查__get_MSP()返回值是否合理。

网友T:
函数指针错误?

网友U:
跳转前关闭所有NVIC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