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外部晶振启动时间太长,冷启动要好几秒才稳

楼主(2025-10-20):
外部8MHz晶振启动特别慢,冷启动要两三秒,温热状态又正常。换过晶体没改善。感觉像起振电容配得不对,但我算过值应该没问题。

楼主:
建议加个预热延时,反正系统一开始不急用时钟。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冷启动慢,后来换了晶体品牌就好了。

网友B:
可以试试减小负载电容,看会不会快点。

网友C:
是不是板子潮湿?晶体容易受影响。

网友D:
L4系列对起振条件挺敏感的。

网友E:
测一下电源上电上升时间,太慢也影响。

网友F:
你试过用内部RC先跑一会再切外部晶振?

网友G:
看下寄存器设置的起振驱动等级。

网友H:
我遇过是PCB走线太长,起振能量太小。

网友I:
也可能是晶体的ESR太高,不容易起。

网友J:
建议用可调电容动态匹配,或直接更换为22-27pF固定电容。

网友K:
优化一下PCB布局

网友L:
延长软件超时时间看看

网友M:
可以替换为有源晶振

网友N:
临时更换为4MHz或16MHz晶振,观察启动时间是否改善。若问题消失,说明原8MHz晶振参数不适合当前电路

网友O:
用8MHz有源振荡器替代无源晶振,若启动时间缩短至ms级,则确认无源晶振电路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