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节干电池和锂电池能做到兼容电路吗?

楼主(2025-10-20):
一节干电池和锂电池要求做到可以互相替换互相兼容,持续输出电流4A。

问题1:干电池和锂电池的保护能做到一起吗?这个有专门的芯片还是要自己设计电路?
问题2:干电池的升压芯片,有支持最低0.9V输入,输出4A的升压芯片吗?
问题3:如果问题2没有合适的芯片,俩电池肯定是经过同一个升压芯片的,是不是也会限制了锂电池的输出能力?

网友A:
输出电流4A,那么电压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4A,那么电压需要多少?

4.2-5V都行

网友A:
PT1301参考一下,最低输入电压可能达不到,但它能外接MOS管,应该能实现较大电流的输出。
为达到最低输入电压,搜索鼠标升压芯片,查到ME2188,
建议通过ME2188升压到一定电压后,给另一个升压芯片供电,可选的芯片就很多了,建议最好是选择外接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301参考一下,最低输入电压可能达不到,但它能外接MOS管,应该能实现较大电流的输出。
为达到最低输入 ...

但是先经过ME2188再到PT1301,输入电流不是会被ME2188限制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先经过ME2188再到PT1301,输入电流不是会被ME2188限制了吗?

ME2188只提供输助电源到PT1301(或其它芯片)的VDD,升压电感是直接接到电池的。

楼主:
PT1301最大输出电流不是1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2188只提供输助电源到PT1301(或其它芯片)的VDD,升压电感是直接接到电池的。

PT1301最大输出电流不是1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1301最大输出电流不是1A吗

你再多了解一下

网友B:
你说的干电池是多节并联的?
或者是外星人最近生产的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干电池是多节并联的?
或者是外星人最近生产的一节?

一节普通的AA电池

楼主:
我理解了。如果想要电流大一点,那个二极管是不是也要换电流对应的?

网友C:
5号干电池输出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如果想要电流大一点,那个二极管是不是也要换电流对应的?

对,实际也得考虑电池能否提供足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实际也得考虑电池能否提供足够的电流。

应该可以的,碱性电池规格书最大瞬间电流可以到7A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号干电池输出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应该可以的,碱性电池规格书最大瞬间电流可以到7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碱性电池规格书最大瞬间电流可以到7A

7A *1.5V = 4A*4.2V ?

我最近受诺贝尔奖刺激都要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A *1.5V = 4A*4.2V ?

我最近受诺贝尔奖刺激都要疯了。

对哦,我忘记算功率了,用习惯了锂电池以为都是4.2

网友D:
一节普通的AA电池能输出4A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碱性电池规格书最大瞬间电流可以到7A

瞬间电流?不是连续电流?
那并联一个超级电容,就可以说干电池也可以输出超过100A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瞬间电流?不是连续电流?
那并联一个超级电容,就可以说干电池也可以输出超过100A电流了。 ...

我也不清楚,第一次用干电池,规格书上只有瞬间电路没有持续电流

网友E:
讨论一下倒是可以。实际应用这可行性有点差了吧!
就像楼上所说,电流的差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讨论一下倒是可以。实际应用这可行性有点差了吧!
就像楼上所说,电流的差别太大了 ...

干电池升压到4V大概能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E:
功率守恒,电压降了,电流就要提高。
如果是电流不大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网友F:
疯了疯了

网友G:
应该用DCDC,好像XL6009或者是XL6019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H:
关键字《干电池升压芯片、最低0.9V输入、输出4A》
这么狂热的输出电流,干电池它愿意吗?

网友H:
1.5V的干电池,电压到0.9V时,都快报废了,你还想让它超负荷,逆变升压、输出4A的电流,太残暴了。。。

网友I:
5V*4A=20W,20/1.2=17A,你确定一节干电池可以稳定输出1.2V以上,17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实际也得考虑电池能否提供足够的电流。

这个电路的BAT+换成一节干电池,在0.9V时能启动三极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BAT+换成一节干电池,在0.9V时能启动三极管吗

不好说,建议试一下.

网友J:
太疯狂了……

网友K:
4A电流能用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2188只提供输助电源到PT1301(或其它芯片)的VDD,升压电感是直接接到电池的。

这是按照你的建议而做的电路图,当用干电池时电压输出正常,3.3V和4.2V都稳。但是当接入锂电池4.2V时,U3的输出变成2V,U2的输出变成3.3V,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你的建议而做的电路图,当用干电池时电压输出正常,3.3V和4.2V都稳。但是当接入锂电池4.2V时,U ...

接入锂电池4.2V时,就算U3不升压,它的输出最低也就是B+串L2串D3后得到的电压,最多也就降个0.7V左右,不会低于2V,建议测一下L2两端的电压、D3两端的电压。

网友L:
什么干电池能持续输出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