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请问ADC采样周期不同会引起什么变化?

楼主(2025-10-20):
我看了下ADC采样周期可以选择
00:5 个 ADCCLK 时钟周期
01:6 个 ADCCLK 时钟周期
10:8 个 ADCCLK 时钟周期
11:10 个 ADCCLK 时钟周期
那么不同的采样周期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呢?

网友A:
如果设置了不合适的采样周期,会影响ADC采样的数据准确度。
因此,需要根据输入的模拟信号特性,在满足采样数据需求量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增大ADCCLK时钟周期。

网友B:
电平保持时间。
内部采样电路也许没有充电完成,这就采样了。数据肯定就会有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了不合适的采样周期,会影响ADC采样的数据准确度。
因此,需要根据输入的模拟信号特性,在满足采样 ...

我这个信号是1KHZ的PWM方波(占空比和PWM高电平的电压都会变化)并联了一个接地电容接到ADC.我用示波器测ADC端口的波形,既不是方波,也不是稳定的一条直线,而是有略微上下浮动的直线(电容是0.1UF的)。这种情况设置为几个ADC时钟周期好?

网友C:
主要是决定数据的采样速度和采样精度,配置越高,采样速度越快,相对采样精度下降;否则,反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信号是1KHZ的PWM方波(占空比和PWM高电平的电压都会变化)并联了一个接地电容接到ADC.我用示波器测 ...

你这个主要是需要采集脉宽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主要是需要采集脉宽电压吗?

本来的目的是,但硬件加了那么大电容,PWM波形都没了,相当于检测普通信号的电压值了。

网友C:
如果只是检测普通信号的电压值,就根据采样速度和采样精度的需求配置就好了。

楼主:
我这个对采样速度要求不是很高,采样精度就是默认的12位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对采样速度要求不是很高,采样精度就是默认的12位啊。

12位是影响分辨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位是影响分辨率吧

采样精度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样精度怎么设置?

可以设置采样率

网友E:
其实就是影响的最终的采样精度

网友D:
这个采样周期不一样对精度有影响

网友F:
采样周期越短,ADC的响应速度越快,适合快速变化的信号

网友G:
ADC 采样周期不同的核心影响是采样频率变化

网友H:
选择较长的采样周期可以提高精度,但会降低采样速率,可能不适合高速信号的采集。

网友I:
采样周期短,数据更新快,适合快速变化的信号;采样周期长,数据更新慢,适合较稳定的信号。

网友J(2026-02-27):
如果设置了不合适的采样周期,会影响ADC采样的数据准确度。

网友K:
采样周期 = 采样间隔时间,它直接决定采样率、精度、功耗、带宽、混叠、相位与时序,是 ADC 最关键参数之一。

网友L(2026-04-24):
ADC 采样周期 = 两次采样的时间间隔,周期越小→采样频率越高;周期越大→采样频率越低。

网友M:
采样周期越长,ADC的稳定性和精度越高,但转换速度会降低,可能不适合快速变化的信号。

网友:
ADC 采样周期 = 两次采样间隔,周期越大→采样率越低;周期越小→采样率越高

网友N:
选择5个ADCCLK周期的采样周期可以提高采样速度,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但可能会牺牲一些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