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在CW32F020K6U7的硬件设计中,VDDA引脚未连接模拟电路时是否可以悬空?

楼主(2025-10-20):
在CW32F020K6U7的硬件设计中,VDDA引脚未连接模拟电路时是否可以悬空?

网友A:
当然不可以!
请参考其DataSheet中电源系统的推荐电路。

网友B:
建议不要悬空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建议按照MCU要求进行接线

网友D:
在 CW32F020K6U7 的硬件设计中,VDDA 引脚未连接模拟电路时不可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