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在使用CW32F020K6U7的UART2时,发现与SPI1的引脚复用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25-10-21):
在使用CW32F020K6U7的UART2时,发现与SPI1的引脚复用冲突,如何解决?

网友A:
CW32F020K6U7有3个UART,2个SPI,试试重新分配一下各管脚。

网友B:
重新分配相关的引脚设置

网友C:
最好是规避这种冲突

网友D:
可以尝试修改引脚配置,使用不同的引脚来避免冲突

网友E:
其实主要还是配置问题

网友F:
利用芯片的引脚重映射(Remap)功能切换其中一个外设的引脚,或直接更换无冲突的引脚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