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配置CW32F020K6U7的多个中断源时,优先级冲突导致某些中断无法触发,如何解决?

楼主(2025-10-25):
配置CW32F020K6U7的多个中断源时,优先级冲突导致某些中断无法触发,如何解决?

网友A:
1、合理分配各中断源的优先级,最重要的中断源优先级设为最高。
2、各中断源的ISR的代码尽量少,必要时直接用寄存器操作。
3、提高MCU的HCLK频率。

网友B: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是否正确配置,有时候代码中的逻辑错误也会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C: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D: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是否有阻塞的情况,有时候ISR执行时间过长也会导致低优先级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E:
理清中断优先级机制、规范配置流程、避免优先级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