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电动车电瓶不耐用了,有啥好办法

楼主(2025-10-20):
最近几天气温下降很多,做为本人出行的座驾——电动车的铅酸电池不耐用了,里程数只有夏天的三分之二了。不知各位万能的坛友有啥好方法可以补救一下吗?

网友A:
换电池

除此之外还有它法吗?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复新电池,别问为什么,因为附近复新电池厂就在单位附近!

网友B:
翻新铅酸电池?你是说超威吗

啥牌子都有,反正有些事情说破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C:
换电池啊  必须换电池  可以去多多上看看  上次换了一组天能的   278元 5块  12V 20Ah  实体店要3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啊  必须换电池  可以去多多上看看  上次换了一组天能的   278元 5块  12V 20Ah  实体店要380元 ...

这个价格极有可能就是复新的,毕竟我们这边复新电池非常多。

网友D:
没办法,充满电都不够一趟的路程,只能换电池

网友E:
换新也未必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充满电都不够一趟的路程,只能换电池

关键是现在复新电池太多了,原来还是明说是复新电池,现在有些利欲熏心的直接拿复新的当全新的出售!

网友F:
够上班来回的就凑活用吧,不然就换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够上班来回的就凑活用吧,不然就换车

问了一下拿旧电瓶换新电瓶可以抵三百块钱,不过考虑到附近的操作,还不如换车好。

网友G:
加液,不如以旧换新,30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液,不如以旧换新,300搞定

换的都是复新的,全新的以旧换新至少600起步。

网友H:
换钠电池

楼主:
考虑过,不过我们这边现在还没有此种电池,再说价格也不具备优势。

网友H:
不可能吧?只是一次性投入大。但寿命比铅酸长十倍以上。只怕车子先报废。电池还在

我们这边也就有锂电池,而且价格贵的离谱。

网友H:
不是锂离子电池。锂电池不安全,还怕低温,也短命。优点只是容量大。

谢谢,关键是问了几家店都没有钠电池。

网友H:
微信视频号里面卖钠电池。

网友H:
我也不知道哪里卖。

微信上有视频在卖

网友H:
要不买辆新车,旧的回收

网友H:
京东在卖钠电池

网友I:
旧车卖了或到店以旧换新!

网友J:
钠电池是否也有哪些性能短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旧车卖了或到店以旧换新!

还不如买二手车用的舒服,毕竟大多千把块钱。

网友K:
我的两个月没骑,电池直接报废了,充不进去,推到店里换了组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两个月没骑,电池直接报废了,充不进去,推到店里换了组新电池

看来是电瓶“渴死”了,不知是类型的电瓶?铅酸电池还好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的两个月没骑,电池直接报废了,充不进去,推到店里换了组新电池

啥电池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啊  必须换电池  可以去多多上看看  上次换了一组天能的   278元 5块  12V 20Ah  实体店要380元 ...

你的电瓶还用不长,不论国产什么牌子的铅酸电瓶,标识20AH的电瓶达标么?我是不也相信国产商品参数了!现在很多国产货都既生产非标国标全生产。一不小心就买大牌子伪劣品。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换新也未必顶用

换铅酸新电瓶不能只看容量标识,同时要看单只电瓶的重量。20AH的电瓶要换23AH的电瓶,因为现在的新电瓶的标注的参数根本达不到。标准20AH的电瓶重量在14斤重,7公斤。20AH的电瓶只有12斤重,重量不达标那来的20AH?23AH的电瓶重量在13.3斤重根本达不到14斤重,其容量也达不到标准20AH。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换铅酸新电瓶不能只看容量标识,同时要看单只电瓶的重量。20AH的电瓶要换23AH的电瓶,因为现在的新电瓶的 ...

容量与重量并无必然关系

网友M:
监管单位都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手机呢,老百姓都要自行修炼成万能高手,才能不被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容量与重量并无必然关系

请讲出你的证据!按你的理论20AH的铅酸会14AH的更小更轻才对?

网友E:
重量容量不成比例

网友N(2025-12-29):
有没有控制算法或者其他方式,提高下使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控制算法或者其他方式,提高下使用效率

这种投入不小,不如直接换电瓶实际一些。

网友N:
但是量大,有价值

现在的市场是——新事物不会独占市场两个月,随后各种仿制品就会挤占市场。

网友J:
电池问题真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问题真没辙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少人不选择电动汽车。

网友O:
保温,增加加热电路。开车前先给电池加热,预热完成后关闭加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保温,增加加热电路。开车前先给电池加热,预热完成后关闭加热电路。

哈哈,是不是再配上手摇发电机,电加热还是用电瓶的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