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通过ISP把FLASH擦除了,但通过SWDIO还是找不到目标板

楼主(2025-10-20):
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一块APM32F103的开发板,第一次接STLINK就找不到目标板(另外一块同型号开发板可以找到目标板)。

我就通过ISP的方法把芯片的FLASH都擦除了,还是找不到目标板。而且我通过ISP的方法把程序烧到FLASH中单片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请问各位大佬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您看看物理接口,或者可以跟售后看看噢

网友B:
降低一下swd的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降低一下swd的速率。

网友C:
检查一下STLINK和MCU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D:
STLINK只能连ST芯片,其它厂家芯片不保证能用,虽然有一些国产的可以使用。

网友E:
更换为DAP-Link吧

楼主: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别的相同型号的板子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