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问题,大家帮看看。

楼主(2025-10-20):
各位大侠,我们用3R+800uH的电感代替两直流电机做测试,控制器发出占空比为50%,频率为400H左右的PWM后,用三万用表测电流,表一测的总电流为2A,表二和表三分别测两电机的电流,发现表一的电流不等于表二加表三的和,反而和他们相等,如上图所示,大家帮分析下,为什么,如果负载用电阻的话表一电流等于表二加表三的和。

网友A:
交换表1、表2试试。也许有些万用表测的不是有效值。

楼主:
感觉不是万用表的问题,用电流钳看了下电源线的电流波形,平均值也没有4A。

网友B:
电感不等于电机?

楼主:
测试有一项目要用模拟负载代替电机

网友C:
方波电压被电感滤波了?看一下电感后面的波形吧

网友D:
三种表测到的不是某时刻瞬间值。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不能瞎用。你没上过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种表测到的不是某时刻瞬间值。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不能瞎用。你没上过大学? ...

不好意思,恕我愚钝,我知道三个表测不是瞬时值,想知道总表(表一)也测量到的电流为什么也是2A,

网友E:
这样测没意义,建议上示波器吧。
如果三路都有采样电阻的话,直接用示波器观察采样电阻的电压就行。
或者用三个霍尔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