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C8HSE晶振无法工作

楼主(2025-10-20):
使用St Cube IDE 给STM32F302C8创建了新项目。在调试程序时发现HSE晶振无法工作(Systick始终为0)。代码最终陷入死循环循环。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晶振可能没正确焊接或坏了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C:
晶振未使能?检查PH0/OSC_IN和PH1/OSC_OUT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D:
时钟配置可能不适合具体硬件

网友E:
检查晶振是否正确焊接

网友F:
检查晶振旁边的负载电容是否正确

网友G:
用示波器查看晶振引脚是否有振荡信号

网友H:
先使用内部高速时钟运行看看

网友H:
HSE启动超时时间可能不足导致的

网友I:
时钟配置顺序不当?

网友J:
检查晶振电源和地是否干净

网友K:
可以用CubeMX重新生成时钟配置代码

网友L:
考虑换晶振或用外部时钟信号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