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STM32Cube中查看运行目标的寄存器?

楼主(2025-10-20):
我想在调试时,当目标处于运行状态时,能够查看/修改寄存器的值。好像只有在程序暂停(恢复)时才能在SFRs窗口中查看寄存器。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刷新寄存器值?

网友A:
可以通过将寄存器值映射到变量,利用调试器的“实时变量”功能间接监控

网友B:
手动触发寄存器刷新

网友C:
用ST-Link的实时数据采集

网友D:
用 GDB脚本 或 Eclipse插件 实现自动化寄存器读取

网友E:
Expressions窗口 + 手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