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项目在不同笔记本电脑上迁移,遇到问题。

楼主(2025-10-21):
在将项目从一台笔记本电脑迁移到另一台时遇到了一个问题。
构建过程中失败,试了:通过IDE界面从文件夹导入项目。在构建前清理项目。
编译错误:
c:\st\stm32cubeide_1.7.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10.3-2021.10.win32_1.0.0.\tools\arm-none-eabi\bin\ld.exe: /Inc/user_events_manager.h:53: first defined here
固件在旧笔记本电脑上完全正常运行,构建也是正确的……但在新笔记本电脑上却不行……

网友A:
变量改为extern声明,定义放在单个.c文件中。函数用inline或static修饰符

网友B:
可能IDE的缓存或索引文件损坏。

网友C:
头文件保护缺失??添加#ifndef保护宏

网友D:
检查工具链路径、编译器选项,清理并重建项目

网友E:
新旧电脑的IDE和工具链版本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