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外部晶振启动偶尔失败,复位几次又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5-10-21):
最近遇到个怪问题,外部晶振启动有时失败,电路没动,复位几次又好了。测了下振荡波形,有时候根本不震,好像在“偷懒”。已经换过晶体和负载电容,问题还是偶发,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A:
感觉像是个边界条件问题,可能跟温度变化有关。

楼主:
看下起振电阻值是不是太大了,我以前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板子受潮了?我之前湿度高时也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C:
怀疑供电瞬间不稳,复位几次能好一般和上电时序有关。

网友D:
换晶体品牌试过没?有些晶体对驱动电平挺敏感的。

网友E:
我建议你试下内部RC,看是不是跟时钟配置有关。

网友F:
有时候调下HSE起振延时寄存器能改善。

网友G:
我之前也遇到过,结果是布线太长导致起振困难。

网友H:
用示波器看下起振过程吧,有助判断是不是驱动不足。

网友I:
是不是旁边干扰源太近?高频部分布局要注意隔离。

网友J:
检查实际电容值是否与晶振规格匹配

网友K:
晶振靠近芯片

网友L:
在MCU的VDD引脚附近添加0.1μF去耦电容,减少电源噪声对振荡电路的影响。

网友M:
部分晶振对驱动电平敏感。确认下MCU的OSC引脚驱动能力是否匹配晶振需求。

网友N:
增加LC滤波电路或优化电源设计。

网友O:
芯片可能坏了吧

网友P:
在固件中启用独立看门狗,若检测到时钟丢失,自动复位系统。

网友Q:
通过GPIO控制外部复位芯片,实现自动重启

网友R:
有可能供电瞬间不稳

网友S:
你试下内部RC,看看是不是跟时钟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