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ADC采样结果偶尔跳变,数值突然偏高

楼主(2025-10-21):
我在测电池电压,用内部ADC采样,发现偶尔会跳到高几十个数值,感觉像“眨了一下眼”。加平均滤波后好点,但仍然偶尔出现。参考电压是内部Vref,采样时间设置也尝试加长过。

网友A:
这种随机跳变我一般都用滑动平均平滑掉。

网友B:
是不是采样电容没充分充电?采样时间再加大试试。

楼主:
我碰到过类似的,最后发现是参考电压有波动。

网友C:
ADC输入阻抗太高的话也可能导致这种抖动。

网友D:
可以用DMA连续采样,然后分析波形看规律。

网友E:
内部Vref不稳定是老问题了,可以试外部基准源。

网友F:
加一个RC低通滤波试过没?有时候能稳很多。

网友G:
我怀疑电源噪声问题,你看看采样时的电源纹波。

网友H:
如果只是偶尔跳一下,也可能是软件缓存读写问题。

网友I:
你试过单通道固定采样吗?排除多通道切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