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偶尔丢帧,接收中断进不来

楼主(2025-10-21):
CAN总线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偶尔就不响应,发送OK但接收中断进不来。逻辑分析仪上能看到帧,但MCU像“听不见”。复位后又正常,感觉像是CAN外设卡死了。

网友A:
建议你试下CAN FD模式,容错率好一点。

网友B:
是不是滤波器配置有问题?有时候会卡在特定ID上。

网友C:
你用的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两种混着用容易出问题。

楼主:
检查下中断优先级,我之前因为NVIC配置搞过类似问题。

网友D:
我遇到过一样的,结果是总线终端电阻松了。

网友E:
尝试在异常后重置CAN模块寄存器,有时能恢复。

网友F:
看下报错寄存器是不是有错误帧计数溢出。

网友G:
有时候软件里没清接收FIFO标志位也会导致卡死。

网友H:
可以在掉线时打印CAN状态寄存器帮忙定位。

网友I:
感觉像是总线错误恢复没处理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