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虚拟串口在Windows下偶尔掉线

楼主(2025-10-21):
做了个USB虚拟串口设备,跑在Win10下偶尔会掉线,设备管理器里一闪就消失。重新插拔又能识别。供电稳定,驱动用的是默认CDC类,怀疑可能是USB中断被阻塞。

网友A:
USB的5V干净不干净也挺关键的。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样,结果是主机供电接口松动。

网友C:
中断优先级可以调下,USB被长中断挡住容易掉线。

网友D:
检查下描述符是不是标准的,有些系统版本特别挑。

楼主:
你用FreeRTOS没?堆栈不够也会导致USB任务异常。

网友E:
试下加个上拉电阻看看能不能稳定识别。

网友F:
USB线太长或者质量不好也会影响识别。

网友G:
我遇到过是因为SOF中断没正确清。

网友H:
可以试着开启USB中断日志看看掉线瞬间状态。

网友I:
可能是主机进入低功耗导致暂停通信。

网友J:
可能是USB中断被阻塞或延迟了

网友K:
可能USB 中断优先级过低,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

网友L:
通信超时或缓冲区问题

网友M:
硬件问题或电源噪声

网友N:
Windows 默认的CDC驱动通常稳定,但某些系统版本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O:
可能是设备描述符或字符串描述符配置不当

网友P:
提高USB中断优先级

网友Q:
调整USB缓冲区大小,在usbd_conf.h 中增大接收和发送缓冲区

网友R:
更新 Windows 驱动

网友S:
是不是主机供电接口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