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PWM输出占空比突然乱跳,周期没变

楼主(2025-10-21):
PWM用来控制风扇转速,运行几分钟后占空比就乱了,周期保持一致但输出高电平比例突然变化。感觉像定时器“走神”。我检查了寄存器值,好像被改过一样。

网友A:
我怀疑是主频改变后没同步更新时基。

网友B:
你是不是用DMA更新PWM?有可能数据写错地址。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中断同时操作寄存器。

网友D:
定时器重影寄存器没使能时更新会乱。

网友E:
你用的输出通道有互补吗?有时候触发互锁导致错。

楼主:
试试加锁机制保护更新PWM寄存器。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定时器溢出同步出了点问题。

网友G:
PWM脚上有干扰没?电磁噪声会让波形乱跳。

网友H:
测下寄存器实时值,看看变化是不是周期性的。

网友I:
用DMA的话要确认更新事件触发时机对不对。

网友J:
定时器配置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K:
可能是中断冲突或优先级问题

网友L:
电磁干扰或者电源不稳定?

网友L:
电磁干扰可能导致定时器寄存器值被意外修改。

网友M: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或纹波过大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