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I2C通信失败

楼主(2025-10-21):
设备睡眠后用外部中断唤醒,I2C重新初始化后就不工作了,SDA一直拉低。看起来像I2C模块“没睡醒”。复位能恢复,怀疑是唤醒后GPIO状态或时钟没完全恢复。

网友A:
我一般唤醒后直接重启整个I2C模块比较稳。

网友B:
L0系列我遇到过,I2C在STOP模式后要软复位外设。

网友C:
你确认唤醒后系统时钟已经切回主频了吗?

网友D:
我觉得SDA被卡低可能是设备没准备好。

网友E:
试试在I2C初始化前延时几毫秒。

网友F:
我以前也是这样,加了一次I2C软复位就好了。

楼主:
有些外设唤醒后要重新配置引脚AF。

网友G:
可以加个检测,发现SDA低就强制重启总线。

网友H:
我怀疑是I2C状态机停在BUSY状态。

网友I:
看下I2C_CR1寄存器是不是没清干净。

网友J:
STM32L0从STOP模式唤醒后,默认可能切换至MSI或HSI16 RC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而非唤醒前的PLL配置。若未手动重新配置RCC,外设时钟频率将异常,导致I2C波特率错误或通信超时。

网友K:
可能外设时钟门控未重新使能。

网友L:
可能是总线冲突或硬件问题

网友M:
重新初始化I2C外设

网友N:
检查总线电压是否兼容

网友O:
建议在I2C读写操作中加入超时检测,避免死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