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内部温度传感器读数偏高十几度

楼主(2025-10-21):
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值一直比实测高十几度,环境25℃时读出来快40℃。我尝试了工厂校准值也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我ADC参考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温度传感器位置靠近内核,本来就高点。

网友B:
内部温度传感器本身精度就不高,偏十度挺常见。

网友C:
参考电压不准会直接影响温度计算。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忘了用TS_CAL寄存器里的标定数据。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ADC通道切换时没延时导致误差大。

网友F:
如果只是趋势用,校准一次补偿就好了。

网友G:
注意计算公式里的斜率,G0系列和别的不同。

楼主:
我建议拿实际温度点标定一下。

网友H:
有时候芯片自身发热也会影响读数。

网友I:
读数偏高一般不是硬件问题,多半是系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