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PI通信时偶尔MISO固定为高电平

楼主(2025-10-21):
SPI主机读外设时偶尔MISO一直高电平,好像“死掉”了。重新初始化SPI能恢复。SCK波形正常,CS也拉低没问题。怀疑是外设那边没响应或者MCU的SPI模块挂起。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完整波形最靠谱。

网友B:
SPI偶发问题我一般先看片选时序是不是太快。

网友C:
你试过加延时再读吗?有些外设反应慢。

网友D:
是不是在DMA模式下?有时数据没清干净。

网友E:
MISO一直高可能外设在上一次传输没释放总线。

网友F:
我碰到过相同现象,是因为SCK线有毛刺。

网友G:
你可以在问题发生时切换到软件SPI验证一下。

网友H:
SPI模块软复位确实能救回来,多半是外设握手问题。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是SPI时钟极性或相位被改过。

网友I:
也许是外设在忙没准备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