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UART偶尔接收乱码,发送完全正常

楼主(2025-10-21):
串口通信偶尔会收到一堆乱码,重启后又正常。波特率设定正确,线长不超过50cm。感觉像接收端“听错拍子”,怀疑和中断响应或时钟漂移有关。

网友A:
有时候主机端发数据过快也会引起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用了低功耗RC时钟?那漂移挺大的。

网友C:
你用DMA收还是中断收?中断延迟太大也会丢。

网友D:
我以前就是因为接收缓存没及时清空。

网友E:
如果接收偶发乱码,先看波特率两端误差。

网友F:
线材质量也可能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G:
试试用晶振作为UART时钟源看看稳定不。

网友H:
我遇到过是接地不好,导致噪声进来。

网友I:
检查下RX引脚上有没有毛刺干扰。

楼主:
如果是偶发的,可以在接收回调里判断帧错误标志。

网友J:
及时清空中断标志位

网友K: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L:
可能是接收缓冲区过小或未使用循环缓冲区,数据溢出时覆盖未处理数据。

网友M:
增大缓冲区,根据数据速率调整缓冲区大小

网友L:
也可能是时钟源配置错误引起的吧

网友N:
线材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