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输入捕获测频率时偶尔读数为零

楼主(2025-10-21):
用TIM捕获外部方波频率,有时读到的值是0。信号来自霍尔传感器,经比较器整形。大部分时候正常,偶尔就像定时器没捕到一样。怀疑是触发沿没检测到。

楼主:
捕获为零多半是没检测到事件触发。

网友A:
我建议开双沿捕获,能提高稳定性。

网友B:
是不是输入信号太窄,采样没对上?

网友C:
看下捕获中断是不是被别的中断打断了。

网友D:
我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加了去抖就稳了。

网友E:
信号太弱也会导致偶发检测不到。

网友F:
可以试着加一个预分频看看效果。

网友G:
有时候触发极性设置错了,正负沿反了。

网友H:
TIM寄存器有时候要先读一次才能更新。

网友I:
我感觉像是输入滤波参数设置不合适。

网友J:
示波器观察霍尔传感器输出和比较器整形后的信号

网友K:
增加硬件滤波

网友L:
可能定时器输入捕获配置有问题

网友M: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可能过长了

网友N:
未清除中断标志?导致重复进入中断或无法触发下一次捕获。

网友O:
定时器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P: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Q:
可能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R:
优化中断服务程序,减少耗时操作。

网友S:
是不是输入信号太窄,采样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