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55M1单片机上利用libharu读写PDF档案

楼主(2025-10-21):
libharu:
http://libharu.org/

libharu

libharu

楼主:
是不是想在PDF里添加“复杂”好看的表单和图表?

可以通过hpdf_table来实现:

johan162/hpdf_table: C-module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tables with the Haru PDF library.

table

table

网友A:
在 M55M1 单片机上用 libharu 读写 PDF:需移植 libharu 库适配 M55M1 架构,初始化 PDF 文档,用 HPDF_AddPage 创建页面,HPDF_Page_SetFontAndSize 设置字体,HPDF_Page_ShowText 写入内容;读取需解析 PDF 结构,调用库函数提取文本,最后 HPDF_SaveToFile 保存,注意内存管理适配单片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