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55M1单片机上LVGL加速 Arm-2D (Helium) acceleration

楼主(2025-10-21):
Arm-2D (Helium) LVGL 加速

网友A:
M55M1 单片机利用 Arm-2D(Helium)加速 LVGL,通过 Helium 向量扩展指令集优化图形渲染,如像素填充、图像缩放等。Arm-2D 提供硬件加速接口,与 LVGL 适配后,可分担 CPU 负载,提升 UI 流畅度,尤其适合低功耗场景下的复杂界面显示,需配置 LVGL 使用硬件加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