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KS32MC070芯片,有否相应有有感FOC实例?

楼主(2025-10-21):
使用LKS32MC070芯片,有否相应有感FOC实例?望版主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从官网下周对应的07x系列的foc例程,根据里面的配套说明改成070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官网下周对应的07x系列的foc例程,根据里面的配套说明改成070的配置

官网为什么打不开啊

网友C:
凌鸥创芯针对电动出行应用,如两轮车、滑板车等行业应用,推出了基于 LKS32MC07 系列 MCU 的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有感 FOC 控制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为什么打不开啊

我们有个 FOC 例程,是 GD32F芯片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oT9zbE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