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GALT61120_降本方案_恒流源分时复用

楼主(2025-10-21):
, , , ,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一、方案背景
为了灯效一致性和稳定性,目前市面上普遍使用的是一路恒流源带一颗前灯芯片GALT61120。那如果能一路恒流源带两颗前灯芯片,并且保持亮度一致呢,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效益?
1)节省BOM成本:省去一颗前灯驱动芯片。
2)减少PCB面积:少一颗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3)简化电源设计:减少一路恒流源的需求,降低电源复杂度。
4)提高系统集成度:更紧凑的设计,适合空间受限的车灯应用。

二、方案假想
芯片手册中有这么一个寄存器的说明,PSON可以控制芯片在启动WCNT后的MOS开关极性。

1)PSON=0:当相位计数器到达阈值后,WCNT开始计数。WCNT到达阈值前,芯片MOS导通,LED灭(LED电流被短路)。WCNT到达阈值后,芯片MOS截止,LED亮(电流从LED流过)。
2)PSON=1:当相位计数器到达阈值后,WCNT开始计数。WCNT到达阈值前,芯片MOS截止,LED亮(电流被从LED流过)。WCNT到达阈值后,芯片MOS导通,LED灭(LED电流被短路)。

如果将两颗前灯芯片分别配置PSON=0和PSON=1,PWM占空比50%,那么理论上就可将芯片0和芯片1的通道PWM开关时间错开,各占恒流源的50%。
图解:

三、调试可能遇到的问题
上述为理想的状态,各占恒流源的50%时间。实际可能存在的问题:使用一颗MCU通信的情况下,2颗前灯芯片不可能同时通信,因此2颗前灯芯片的PWM开关配置指令必然是一先一后,存在配置间隔。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2组灯一起亮或灭的状态(闪烁)。
图解:

四、灯效改善方法
LED调试:
1、配置顺序:最后才配置两颗芯片的WIDTH(控制亮灯)。
2、亮灯的占空比先都设为45%,增加闪烁的容错。芯片0的WIDTH配置563,芯片1的WIDTH配置461。
3、提高通信频率:使用频率最高的16MHz晶振,通信频率可达1MHz,减小通信间隔时间。并通过捕捉通信脚的波形,确定2颗芯片先后配置WIDTH的通信间隔时间。
4、调节通信间隔带来的影响。
a.粗调:配置芯片0的PWM后,通过增加空白的通信指令去粗调配置间隔时间,让配置间隔时间是PWM周期的整数倍。这种存在风险:芯片1的LED晚亮太久。
b.细调:调整两颗芯片的PWM相位,去减小通信间隔带来的影响。

5、其它:提升PWM频率后,进行细调。

你们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点呢?

一颗GALT61120通过分时复用,驱动两颗点灯猜想

楼主:
车灯市场前景好香,提前学习一波。车前灯芯片GALT61120的学习笔记,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欢迎加入讨论

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简单使用能亮灯):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160-1-1.html
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芯片系统框架):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862-1-1.html
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软硬件注意点):https://bbs.21ic.com/icview-3419914-1-1.html
GALT61120使用一百问(常见问题以及常用指令):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36-1-1.html
GALT61120_降本方案_恒流源分时复用:https://bbs.21ic.com/icview-3492519-1-1.html

网友A:
这种并联很难解决温度差异导致的不均衡吧

网友B:
确实,这种分时复用的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网友C:
关于调试可能遇到的问题,我建议可以增加一个硬件电路上的同步机制

详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