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四电极电导率测量

楼主(2025-10-21):
有人做过电导率测量吗?现在用四电极电导率传感器,方波激励,可行吗?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Kelvin (4-wire) Resistance Measurement ?

Kelvin sensing, is a technique that uses two separate pairs of wires to exclude lead and contact resistance from the voltage measurement, ensuring higher accuracy. Two leads inject current, while two separate leads sense the voltage directly at the device under test, removing voltage drops from the current leads and increasing precision. This method is vital for measuring low resistance or when working with long wires where resistance errors are significant.

开尔文(4线)电阻测量?

开尔文检测是一种技术,使用两对独立的导线从电压测量中排除引线和接触电阻,确保更高的精度。两条引线注入电流,而两条独立的引线直接检测被测器件的电压,消除电流引线的压降,提高精度。这种方法对于测量低电阻或在电阻误差较大的情况下使用长导线时至关重要。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lvin (4-wire) Resistance Measurement ?

Kelvin sensing, is a technique that uses two separate pai ...

算法呢?

网友D:
兄弟,这个好老的技术。我给你做吧,给电辛苦费。
或者买现成的。

网友E:
什么产品上用到这个检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好老的技术。我给你做吧,给电辛苦费。
或者买现成的。

电极探头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好老的技术。我给你做吧,给电辛苦费。
或者买现成的。

申请测评,用于盐度计的开发,测量分析30%的盐度指标。

网友C:
好极了,公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好老的技术。我给你做吧,给电辛苦费。
或者买现成的。

18731682394,申请测评,可以进行终生的广告运营与技术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产品上用到这个检测呀?

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好老的技术。我给你做吧,给电辛苦费。
或者买现成的。

可以啊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或者可以参考的成熟方案,可以有偿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产品上用到这个检测呀?

就是电导率测量

网友G:
有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好老的技术。我给你做吧,给电辛苦费。
或者买现成的。

这个技术可以用做四电极测量?有偿也可以啊,考虑一下?

楼主(2025-11-20):
做过吗 有方案吗

楼主:
谢谢 @tyw提供的资料

网友B:
没做过。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啥方案?
选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啥方案?
选器件?

具体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啥方案?
选器件?

Q 56313403 可以有偿请教

网友B:
需要多高精准度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