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原创#

楼主:
@21小跑堂
简介
提到SourceInsight,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款编辑器,用来编辑软件代码,因为它阅读性强,提供实时语法高亮、自动完成功能、高效的代码导航、强大的搜索与查找、源码视图展示及多文档接口等特性,简化了代码结构的理解与编辑,大大提高了开发效率,所以,我们常用它来开发和维护代码。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创建工程。
1.新建工程
1.1 打开SourceInsight软件,选中Project->New Project选项,进入新建工程界面。
1.2 进入新建工程界面,首先点击New project name下面的输入框,输入新建工程的名字;再点击Browse框框,选择要新建的工程位置。
2.添加工程文件 2.1 再次点击Project,选中Add and Romove Project Files...,开始添加工程文件。 2.2 选中要添加的文件,可以根据项目需求点击添加文件。 Add:单个文件添加; Add All:一次添加所有文件; Add Tree:可以选中多个文件,一起添加。 2.3 最后一步,点击Project->Synchronize Files同步文件,就可以编辑代码了。 3.代码编辑 到这一步,新建工程已经完成了,想要编辑代码,就可以在界面右边输入框中输入文件夹名字,然后双击此文件,就进入该文件夹里面了,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每次编辑好之后,需要进入编译器里面,编译器会提示是否需要加载文件?点击Yes即可。 后期项目开发中若有新的需求,需要新增/删减文件,按照第2步(2.添加工程文件)的步骤操作,在最后的Add and Romove Project Files界面选择需要添加或删除的文件就可以了,添加/删减文件之后,仍需要同步一下文件。
4.总结 用SourceInsight编辑软件还是很方便,尤其是查找函数时,下面界面会直接显示变量、函数的定义,看起来一目了然,无需像编译器那样还要跳转到函数里面才知道。另外,下面界面也会显示选中的变量、函数在工程中都被哪些地方调用了,一目了然。 当使用习惯之后,简直不要太好用,总结下来,拢共就这么几步: a.新建工程文件; b.添加项目工程文件; c.同步文件。 然后,开始编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