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A DSC系列拥有多大的闪存和哪些丰富的外设集?

楼主(2025-10-22):
dsPIC33A DSC系列拥有多大的闪存和哪些丰富的外设集?

网友A:
dsPIC33A DSC 系列闪存容量最高达 512KB,外设集包括多通道 12 位 ADC、PWM 模块、SPI、I²C、UART 等通信接口,还有定时器、比较器,支持电机控制、电源管理等场景需求。

网友B:
dsPIC33A DSC 系列的闪存容量有 32KB、64KB、128KB、512KB 等多种选择。其外设集丰富,包括 CLC、I2C、I2S、QEI、SPI、UART、CAN FD 等通信接口,还有 PWM 模块、12 位 ADC、高速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等。

网友C:
dsPIC33A DSC 系列闪存容量最高达 512KB,支持在线编程。外设丰富:含多通道 16 位 ADC(最高 40MSPS)、高分辨率 PWM(78ps 分辨率)、多个 UART/SPI/I²C 接口,还有 DMA 控制器、 quadrature 编码器接口、比较器及定时器,适配电机控制、电源管理等复杂工业场景。

网友D:
dsPIC33A DSC 系列闪存容量范围 128KB 至 512KB,外设丰富:含 16 位 ADC(最高 40MSPS)、高分辨率 PWM(78ps 步长)、双 16 位定时器、SPI/I²C/UART 等通信接口,支持 CAN、Ethernet,集成 DMA 控制器和运算加速器,适配电机控制、电源转换等工业场景,兼顾存储与外设扩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