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微芯的MCU中,12位差分模数转换器(ADC)的自动平均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5-10-24):
微芯的MCU中,12位差分模数转换器(ADC)的自动平均功能是如何实现的?自动平均的次数对信号测量的精度和速度有何影响?

网友A:
微芯 MCU 的 12 位差分 ADC 自动平均功能,通过连续多次采样后硬件累加,再除以采样次数取平均,降低噪声,提升精度。

网友B:
微芯 MCU 的 12 位差分 ADC 自动平均功能,通过硬件电路对多次转换结果累加,再除以设定的平均次数(如 4、8、16 等)。用户配置 ADC 控制寄存器选定平均次数后,ADC 模块自动执行多次采样转换,内部完成累加与除法运算,输出平均后的 12 位结果,减少噪声干扰,提升数据稳定性。

网友C(2025-11-27):
微芯 MCU 的 12 位差分 ADC 自动平均功能,通过硬件机制实现:先配置 ADC 控制寄存器,选择平均次数(如 4/8/16/32 次等);ADC 会连续采集指定次数的差分模拟信号,在内部进行累加运算;再将累加结果除以平均次数,得到最终的数字化输出值。该功能无需软件额外干预,可有效降低信号噪声、提升采样精度,适配需要稳定采样的场景(如传感器信号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