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 SD系列单片机如何镜像或卸载安全关键功能?

楼主(2025-10-24):
作为复杂系统中协处理器时,AVR SD系列单片机如何镜像或卸载安全关键功能,在与主处理器和其他组件进行数据交互和协同工作时,有哪些通信机制和接口支持?

网友A:
不懂你说 是什么概念。单片机什么镜像。。。

网友B:
AVR SD 系列单片机的安全关键功能镜像可通过双区闪存实现,将关键代码复制到备份区域,故障时切换执行。卸载需利用安全熔丝和锁定位,禁用相关外设或代码段,通过专用指令擦除安全区域数据,确保卸载后无法恢复。操作前需确认熔丝配置,避免锁死芯片,参考数据手册中安全特性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