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STM32CubeIDE中:在哪里设置“make”的路径?

楼主(2025-10-21):
在STM32CubeIDE中:在哪里设置“make”的路径?编译提示找不到文件。Error: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PATH=[H:/STM32CubeIDE/STM32CubeIDE/jre/bin/server;H:/STM32CubeIDE/STM32CubeIDE/jre/bin;H......

网友A:
可能STM32CubeIDE 未能正确配置make路径

网友B:
系统环境变量 PATH不包含make所在目录?

网友C:
手动更改了工具链路径,导致IDE找不到make?

网友D:
检查STM32CubeIDE自带的make路径

网友E:
在STM32CubeIDE中手动指定make路径

网友F:
重新安装或修复 STM32CubeIDE 工具链

网友G:
用 CMake 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