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在代码中插入编译器的指令

楼主(2025-10-22):
我想在Cube IDE代码中插入编译器的指令,以便对代码的不同部分进行优化。该如何做呢?

网友A:
用 #pragma 指令

网友B:
可以用 __attribute__ 关键字

网友C:
局部优化:使用 #pragma GCC optimize 或 __attribute__((optimize()))。
内存分配: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 指定变量位置。
全局优化:在 CubeIDE 的项目属性中配置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D:
仅在代码块内禁用警告,不影响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