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集成开发环境无法生成所需容量的十六进制文件(

楼主(2025-10-22):
在STM32Cube IDE开发STM32F051C8T6项目,当我编译代码时,集成开发环境无法生成所需容量的十六进制文件。这是从GitHub上AM32克隆的电调项目的代码。

make -j12 all

arm-none-eabi-size  f051_ll_bi_dir.elf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96           22          1568          1686          696        f051_ll_bi_dir.elf

Finished building: default.size.stdout

网友A:
清理重建项目

网友B:
项目存储路径要为纯英文,不要有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C:
检查磁盘空间是否充足,避免因空间不足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D:
临时关闭防火墙或杀毒软

网友E:
手动生成HEX文件

网友F: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G:
检查链接脚本配置,链接脚本(.ld文件)可能未正确配置闪存大小,导致编译器未将所有代码链接到有效区域。

网友H:
编译设置可能未启用HEX文件生成。

网友I:
暂时关闭代码优化

网友J: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未正确配置芯片型号,导致Flash大小不匹配。

网友K:
项目路径过长或含中文?

网友L:
清一下IDE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