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 GF (2⁸) 中表示乘法逆运算?

楼主(2025-10-21):
我想在 GF (2⁸) 中表示乘法逆运算,使用 STM32F407VG 在字符液晶显示器(textLCD)显示内容。
我使用这些函数:unsigned char xtimes ();和 unsigned char inv (unsigned char a);
另外,我想在字符液晶显示器上像 “[inv : (value)] ” 这样显示 inv () 的结果值。
有没有办法通过我的mcu输入数值并显示结果值呢?

网友A:
GF(2⁸)的乘法逆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算,也可以用查表法。F407性能足够,实时算也没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做演示,可以提前在PC上生成256个逆元表,放在Flash里,LCD直接查表显示,速度超快还省运算。

网友C:
液晶显示部分可以用sprintf拼个字符串 [inv:%02X],再用LCD_WriteString输出,挺直观的。

网友D:
如果想从MCU输入数值,可以用USART或者简单的按键输入,再结合菜单系统,输入0~255的值去算逆。

网友E:
我怀疑你写的xtimes函数其实就是GF(2⁸)里的乘法x操作吧?要注意溢出后异或上0x1B,否则结果不对。

网友F:
其实你也能用STM32的串口模拟命令行界面,输入一个值比如“inv 0x57”,MCU计算后返回结果到LCD或串口。

网友G:
我建议配合动态Session机制使用,比如产品出厂时临时开启Privacy,到激活阶段再关闭,安全性更高。

网友H:
ST25TA-E还有密码保护功能,Privacy只是第一层防追踪,要防止非法读写还是得设访问密码。

网友I:
有个小坑:某些手机NFC读卡时会缓存UID,如果想验证Privacy效果,最好用专业NFC读卡器直接读。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过 WBA55 的双耳同步延迟?我用 BIS 模式测的左右耳差有十几毫秒,还没找到完美同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