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最新STC32G144K246样片,开心得去拍照摆显~~~

楼主(2025-10-21):
因为官方说有10K留给了系统,故型号就是256-10=246 为STC32G144K246,丝印以后会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MHz 的 CPU 主频可极限拉至 140MHz,配合 53MHz 的 I/O 速度,彻底颠覆了传统 8051 单片机 "低速" 的标 ...

我也拿到样片了,STC32G144K246带两个1MHz的12位ADC、两个2MHz的12位DAC,带2路I2S音频接口,均支持DMA。带4个运放和4个比较器。测试CVSD语音编码存于120K的RAM中,16KHz采样、60秒声音,不错,后面做个数字对讲机试试。后面DIY声卡(用比较好的音频CODEC音质会很好,噪声低)、WAV播放器(CD音轨放64G的TF)。

楼主:
附一些STC32G144K246的相关资料。。。

网友C:
多少米一颗?

楼主:
暂不知道,预计几元,应该是佷有竞争力的价格。。。 :)

楼主:
OPA, PGA, STC32G144K246的内置运算放大器 应用笔记 - STC32G144K2

赞!

楼主:
附图是他的弟弟STC32G12K128的无刷电机驱动实验板(小、中、高功率)。到时本芯片STC32G144K246成熟了,替换后必定会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D:
资料很全,要用这些单片机来开发的坛友们有福了,感谢分享!

网友E:
这家伙有没有 FFT 运算库?

网友B:
120MHz 的 CPU 主频可极限拉至 140MHz,配合 53MHz 的 I/O 速度,彻底颠覆了传统 8051 单片机 "低速" 的标签。更令人意外的是 144K SRAM 与 246K Flash 的存储组合,尤其是 144K SRAM 在 120MHz 下的读写测试中表现稳定,无需额外扩展内存就能承载复杂算法或多任务数据缓存。这种配置放在过去,往往需要更高成本的 32 位 MCU 才能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20MHz 的 CPU 主频可极限拉至 140MHz,配合 53MHz 的 I/O 速度,彻底颠覆了传统 8051 单片机 "低速" 的标 ...

看芯片手册CPU主频最高74MHz吧

网友F:
这个DSP指令估计是给8位机配的装备,好多DSP指令还没有C251普通指令组合计算的快

楼主:
STC32G144K246新版修复的地线及改丝印-251110

价格好像是5块多。相对有点不便宜,但从性能、稳定性看应该还行。希望以后量产后有优惠的空间。

网友G:
这么快的速度,咋编程能适应低速的温度传感器,如18B20。。。想了好久想不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么快的速度,咋编程能适应低速的温度传感器,如18B20。。。想了好久想不通. ...

你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飞机那么快的速度,怎么可以降落在0速度的地面?

人类反应那么慢,怎么驾驶时速几百公里的超跑?

网友I(2025-12-02):
引用 网友H:
你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飞机那么快的速度,怎么可以降落在0速度的地面?

您真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