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口上为何要串电阻?

楼主(2025-10-22):
芯片手册说:注意: 建议 3V 或者 5V 工作时, 在单片机 IO 口和 CX588 IO 口间串一个 470R 的电阻。

请问是为什么呢?VCC这么低,应该不是为了怕电压过高。
这是该芯片的直流特性:

楼主:
是防干扰吗?

网友A:
限流电阻吧,防止烧坏IO口。

网友B:
更偏向于限流

网友C:
各种可能吧,也许为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