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 M481ZIDAE 型号的规格中,其工作电压范围和工作温度范围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10-26):
在 M481ZIDAE 型号的规格中,其工作电压范围和工作温度范围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新唐 M481ZIDAE 型号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8V ~ 3.6V,全 GPIO 支持 5V 输入。其工作温度范围是 **-40°C ~ 105°C**。这样的电压和温度范围使其能适应多种工业环境,确保在不同条件下稳定运行。

网友B:
新唐 M481ZIDAE 型号的工作电压范围是 1.8V~3.6V,全 GPIO 支持 5V 输入。其工作温度范围是 - 40°C~105°C。这样的电压和温度范围使其能适应多种工业环境,确保在不同条件下稳定运行。
2 篇资料

网友C:
新唐 M481ZIDAE 的工作电压范围为 1.8V 至 3.6V,满足不同供电场景需求。工作温度范围涵盖 - 40℃至 + 105℃,属于工业级标准,可适应恶劣环境下的稳定运行,适用于工业控制等严苛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