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3/M482 型号的核心速度、USB 接口规格及 CAN 接口数量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5-10-26):
M483/M482 型号的核心速度、USB接口规格及 CAN 接口数量分别是什么?

网友A:
新唐 NuMicro M483 和 M482 的参数如下:
型号        核心速度        USB 接口规格        CAN 接口数量
M483        高达 192 MHz        USB 2.0 高速 / 全速 OTG        3 组 CAN 2.0B
M482        高达 192 MHz        USB 2.0 全速 OTG        无
这些参数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工业控制和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B:
新唐 M483 和 M482 的核心速度均高达 192MHz。M483 的 USB 接口规格为USB 2.0 高速 / 全速 OTG,配备3 组 CAN 2.0B 接口;M482 的 USB 接口规格为USB 2.0 全速 OTG,无 CAN 接口。两者适用于不同工业控制和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C:
新唐 M483 和 M482 的核心速度均高达 192MHz。M483 的 USB 接口规格为 USB 2.0 高速 / 全速 OTG,有 3 组 CAN 2.0B 接口;M482 的 USB 接口规格为 USB 2.0 全速 OTG,没有 CAN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