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ZIDAE 的 APROM Flash 容量和 SRAM 容量分别是多少,支持多少通道的 EADC?

楼主(2025-10-26):
M481ZIDAE 的 APROM Flash 容量和 SRAM 容量分别是多少,支持多少通道的 EADC?

网友A:
新唐 M481ZIDAE 的 APROM Flash 容量为 256KB,SRAM 容量为 128KB。该芯片集成了 12 位 5MSPS 的 ADC,根据其数据手册,其支持的 ADC 通道数最多为 12 通道,但未明确提及 EADC 通道数,通常其 ADC 通道可用于 EADC 功能。

网友B:
新唐 M481ZIDAE 的APROM Flash 容量为 256KB,SRAM 容量为 128KB。它集成 12 位 5MSPS 的 ADC,支持最多 12 通道的 EADC。这些配置使其能高效存储和处理数据,适用于需要较高数据采集精度和存储能力的嵌入式应用场景。

网友C:
新唐 M481ZIDAE 的 APROM Flash 容量为 256KB,SRAM 容量为 128KB。该芯片集成 12 位 5MSPS 的 ADC,支持最多 12 通道的 EADC,其 ADC 通道通常可用于 EADC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