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71CI8AE 支持多少通道的 12 位 SAR ADC,其采样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5-10-27):
M471CI8AE 支持多少通道的12 位 SAR ADC,其采样速率是多少?

网友A:
M471CI8AE 支持 16 通道 12 位 SAR ADC,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1MSPS。这些通道可灵活配置为单端或差分输入,适配多种传感器信号采集,满足工业控制、仪表测量等场景对多通道、中高速数据采集的需求,兼顾精度与响应速度。

网友B:
新唐 M471CI8AE 支持 24 通道的 12 位 SAR ADC。关于其采样速率,根据 M471 系列的特性,推测其采样速率可能为 2MSPS,但具体还需参考芯片 datasheet 确认。

网友C:
M471CI8AE 支持 16 通道 12 位 SAR ADC,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1MSPS(每秒 1 百万次)。多通道设计满足多传感器数据采集需求,较高的采样速率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如实时信号监测、工业控制等,平衡了精度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