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v6.25 的MCC打不开

楼主(2025-10-22):
新手刚接触微芯,在win7下安装的MPLAB X IDE v6.25 的MCC打不开,一开始是图1,过一会是图2。家里的win10电脑安装同样版本的可以的,求助大神这是啥原因?

网友A:
你好,MPLAB X IDE 6.25是最新版本,要在WIN10和WIN11下安装。这是它的release note 里的内容

64位系统才能支持V5.40及以上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MPLAB X IDE 6.25是最新版本,要在WIN10和WIN11下安装。这是它的release note 里的内容

...

好的,谢谢解惑

网友B:
MPLAB X IDE v6.25 的 MCC 打不开,可先重启软件和电脑;检查是否安装完整,修复或重装 MCC 组件;确认 IDE 与 MCC 版本兼容,更新至匹配版本;清除缓存(如 Users 目录下的.mplab_ide 文件夹);若仍有问题,查看日志文件定位错误,或联系微芯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