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装店主不建议买300元以下羽绒服

楼主(2025-10-22):
女装店主建议不要买价格低于300元的羽绒服,这个价位的羽绒服基本不是真羽绒,而是飞丝,也就是丝绵和羽绒的混合物,含绒量低,都是羽绒梗。舒适感、回弹度不高,保暖性不强,个人经济范围内,建议买的羽绒服价格无上限。

网友A:
一般而言,便宜往往没好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便宜往往没好货

合理建议,主客双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便宜往往没好货

便宜没好货是真的,但是贵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啊。

网友C:
哦,原来有这个说法啊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价格判断,那还真不好搞

网友:
便宜,穿着合适,能保暖就行,棉絮咋了以前更加保暖,什么歪理羽绒才保暖吗?

网友D:
确实,不仅容易跑绒,面料也不好,就是穿一个冬天用的。

网友E:
买太空棉的就便宜。

“高科技”仿生材料。仿北极熊的毛。中空纤维,超轻。如果是镀铝的可以做成宇航服。登珠穆朗玛峰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没好货是真的,但是贵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啊。

确实也有这情况

网友F:
300都不便宜了好嘛

网友G:
价格贵的几千几万一件,咱也得买得起啊

网友H:
那多少的才算好

网友I:
能穿就行了,不讲究那么多

网友A:
是否货真价值消费者难以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