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32蓝牙

楼主(2025-10-22):
想用手机控制LED二极管亮灭。用ESP32wroom32,手机蓝牙连上了芯片,蓝牙串口调试助手上也连上了,但手机上发送ON或OFF,led始终亮

楼主:
// 引入ESP32蓝牙串口库
#include <BluetoothSerial.h>

// 定义LED引脚(默认使用ESP32板载LED,引脚为GPIO2,低电平点亮)
#define LED_PIN 2

// 创建蓝牙串口对象
BluetoothSerial SerialBT;

// 存储手机发送的指令(初始化为空字符串)
String receivedData = "";

void setup() {
  // 1. 初始化串口(用于VSCode串口监视器调试,波特率115200)
  Serial.begin(115200);
  // 等待串口监视器连接(仅调试用,可不加)
  while (!Serial) {
    delay(100);
  }

  // 2. 初始化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LED_PIN, OUTPUT);
  // 初始状态:LED熄灭(GPIO2高电平,因板载LED为共阳设计)
  digitalWrite(LED_PIN, HIGH);

  // 3. 初始化蓝牙(设备名称为“ESP32_LED_Control”,手机搜索时可见)
  SerialBT.begin("ESP32_LED_Control");
  // 打印蓝牙初始化结果(串口监视器查看)
  Serial.println("蓝牙已开启,可在手机搜索并连接:ESP32_LED_Control");
  Serial.println("连接后发送 'ON' 点亮LED,发送 'OFF' 熄灭LED");
}

void loop() {
  // 4. 检查是否有蓝牙数据从手机发送过来
  if (SerialBT.available() > 0) {
    // 读取1字节数据(支持多字符指令,如“ON”“OFF”)
    char c = SerialBT.read();

    // 若读取到换行符(手机APP发送时需勾选“发送新行”),说明指令完整
    if (c == '\n') {
      // 打印接收到的指令(调试用)
      Serial.print("接收到指令:");
      Serial.println(receivedData);

      // 5. 解析指令并控制LED
      if (receivedData.equalsIgnoreCase("ON")) {  // 忽略大小写,支持“on”“On”
        digitalWrite(LED_PIN, LOW);  // 点亮LED(GPIO2低电平)
        SerialBT.println("LED已点亮");  // 向手机回传状态
        Serial.println("LED已点亮");     // 向串口监视器回传状态
      }
      else if (receivedData.equalsIgnoreCase("OFF")) {
        digitalWrite(LED_PIN, HIGH);  // 熄灭LED(GPIO2高电平)
        SerialBT.println("LED已熄灭");  // 向手机回传状态
        Serial.println("LED已熄灭");     // 向串口监视器回传状态
      }
      else {
        // 指令无效时,向手机提示正确格式
        SerialBT.println("指令无效!请发送 'ON' 或 'OFF'");
        Serial.println("指令无效!请发送 'ON' 或 'OFF'");
      }

      // 清空指令缓存,准备接收下一条指令
      receivedData = "";
    }
    else {
      // 未读到换行符时,将字符追加到指令缓存中
      receivedData += c;
    }
  }

  // 主循环空闲,可添加其他逻辑(如LED闪烁检测)
  delay(10);
}

楼主:
代码如上,图片好像看不到

楼主:
打错了,是手机可以和esp配对但蓝牙连接不上

网友A:
你可以加我,我帮你问问启明云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手机可以和esp配对但蓝牙连接不上

Wifi正常但蓝牙连不上,是这个意思吗?
我没做过,
如果我做,
会看串口助手的打印,
检查程序的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正常但蓝牙连不上,是这个意思吗?
我没做过,
如果我做,

我没有用到WiFi,只用到了蓝牙模块,能和手机蓝牙配对但是连接不上

楼主:
想不出来,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我,我帮你问问启明云端

感谢,我这个账号太低级了还加不了好友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这个账号太低级了还加不了好友怎么办

微信187316823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到WiFi,只用到了蓝牙模块,能和手机蓝牙配对但是连接不上

例程资料包发下,还有检查连线质量是否接触不良和引脚是否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