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32蓝牙与手机连接

楼主(2025-10-22):
请问为什么我的手机(华为pura70pro)连不上ESP32wroom32的蓝牙,可以配对,连上过一次,但现在连接不上。
还有一个问题是之前第一次连上了,但用蓝牙串口调试助手app发送ON或OFF都没反应,LED始终亮

网友A:
找到已配对的ESP32设备并选择"取消配对"或"忘记此设备",然后重新尝试搜索和连接

网友A:
以纯文本形式发送,且 附加换行符或回车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