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菜鸟又来了,问个T触发器类似的问题

楼主(2025-10-22):
T触发器,简单归纳:输入高电平,输出翻转。  但是需要有CLK信号才行,以CLK为翻转点。

问题:
有没有什么别的芯片,能实现T触发器一样的效果,但是不需要CLK信号。。 比如,我输入高电平(平时保持低电平),输出翻转。。。 下一个高电平来,输出再翻转。

或者T触发器能不能这样用
输入一直接高电平,CLK换成真实的输入信号。 这样理论上也能实现输入高电平(平时CLK低电平),输出翻转。

我觉得可以的

楼主:
另外问下,触发器有没有电压高一点的啊。 小封装的大部分都是5V左右电压,说实话我用触发器而不用MCU来做。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想专门做供电电路。

有没有小封装的,同时能够承受20V以上电压的触发器啊。

网友A:
你把D触发器的D和Q非接一块,然后CLK接输入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触发器有没有电压高一点的啊。 小封装的大部分都是5V左右电压,说实话我用触发器而不用MCU来做。 ...

可能仅15V的有现成的, 如果不怕死用到20V 也可以活很久。

CD4013

网友C:
速度不高的话,加三极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高的话,加三极管来。

速度很低的,加三极管是如何操作呢。

不是把输入翻转哈,是输入一次高电平输出就翻转一次。 输入高,输出可能高也可能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很低的,加三极管是如何操作呢。

不是把输入翻转哈,是输入一次高电平输出就翻转一次。 输入高,输 ...

误会了,意思是触发器用MCU来,挂三极管仅是做电平转换为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误会了,意思是触发器用MCU来,挂三极管仅是做电平转换为20V。

可用MCU 的定时器捕获触发 DMA 输出翻转信号。处理速度慢就用捕获中断处理输出翻转信号

网友D:
用三极管搭一个,100V

网友E:
D触发器,
在数电中篇接近末尾,
介绍了RS触发器、
JK触发器、
D触发器,

具体型号没讲,
你看书不细,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d=viewthread&tid=3492851&pid=14850208&page=1&extra=#pid1485020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触发器有没有电压高一点的啊。 小封装的大部分都是5V左右电压,说实话我用触发器而不用MCU来做。 ...

不现实吧,20伏翻转回答火花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触发器有没有电压高一点的啊。 小封装的大部分都是5V左右电压,说实话我用触发器而不用MCU来做。 ...

触发器加光耦、继电器,转换时间触发器/光耦很短,继电器有延时正好给电路以转换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把D触发器的D和Q非接一块,然后CLK接输入信号不就行了

大佬,那不成了CLK时钟控制的,介于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和中间的电压输出了?而且是间断线,没有实现电平翻转啊?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信号的时候是低电平,有信号的时候是高电平吧?高电平是低电平电压加高电平电压除以2,低电平是线与,0&1=0,
1&0=0,
估计会产生信号噪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高的话,加三极管来。

三极管怎么实现低速电平转换?是NPN共发射极电路吗?输出是集电极采样和发射级采样,就有了:
基极0发射极0,集电极1;

基极1发射极1,集电极0;
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集电极得输入CLK信号供电,

理论是可以实现楼主功能的。

网友F:
用D触发器,把QN连接D,每次时钟沿上升就翻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