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CY8CKIT-062S2使用modustoolbox生成keil工程,打开keil文件后闪退

楼主(2025-10-22):
如题,使用keil是5.24,编译器6.2的,modustoolbox要求使用6.16的。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试试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先确认一下软件问题

网友D:
用vscode或者是官方的IDE

网友E:
软件兼容问题吧

网友F:
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G:
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导致的